世纪星组态报表使用方法

楼主(2002-09-28):
世纪星提供特有的组态报表,开发人员可在世纪星的开发系统中用组态报表模板中建立模板,在运行系统中,调用组态报表模板以生成组态报表,用于打印和浏览组态报表。 在世纪星的开发系统中,选择“文件/组态报表模板”,弹出编辑组态报表模板对话框。 为方便使用,世纪星组态报表模板的使用方法有些类似电子表格,每个单元用所在的行列数唯一标识,行用 1、2、3...100 等标识,缺省最大行数为100,可增加行,列用 A、B、C、...Z 等标识,缺省最大列到 Z,可增加列,增加后的列用AA、AB、AC...等标识。要在某单元中输入数据,应用鼠标左键双击该单元。下图是组态报表模板的按钮功能示意图:
在世纪星组态报表模板中,各功能按钮介绍如下: “新模板”、“打开模板”、“保存模板”、“浏览”、“剪切”、“拷贝”、“粘贴”、“撤消”、“重复”、“字体”、“退出”等十一个功能按钮的用法与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的用法一样,这里就不多作介绍。 表格单元属性:在选择一个或多个表格单元后,单击“表格单元属性”按钮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您可以定义已选定的单元的颜色设置(文本颜色、背景颜色)、数据格式(数值用科学计数法、数值用逗号分隔、数值转换为百分数、只读属性)、小数点位数等属性。
表格行列操作:在选择该功能按钮后,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在此可进行插入行、追加行,删除行、插入列、追加列,删除列等操作。对于删除行列操作,应选定要删除的范围。 绘制表格线:在选择该功能按钮后,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画线有“网线、框线、上边线、下边线、左边线、右边线、对角线(左、右两个方向)”等几种,同时可选择线宽和颜色属性,在此对话框中可分别做画线和抹线操作。
插入图表:要想在指定位置插入图表,应先选定一个范围,再选择该功能按钮后,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此对话框的使用方法与 Excel 中的图表使用方法类似,也有柱状图、折线图、离散图、饼图等几种,这里简单简介如下: 源数据区域:是指该图表所要反映的数据区域,在此框中输入如“A1:D3”(表示从 A1 区到 D3 区)。 取数:从指定的源数据区域取出数据,在图表数据显示。 定义图表数据:可定义数轴方向(行、列),同时可进行插入行、删除行、插入列、删除列、刷新图表等操作。 图表标题和脚注:可根据需要在图表标题和脚注中输入内容。 X轴属性:平均刻度和按X数轴的值可选。 Y轴属性:可任意输入需要的内容。 图表类型:柱状图、折线图、离散图、饼图等可选。 单元多行显示:指把组合单元格后的单元中的内容超过列宽的按多行显示。 居左、居右、居上、居下、水平居中、垂直居中等六种方式,可方便编辑。 组合单元格、取消组合单元、行组合、列组合等四各有关单元格的操作,能方便单元格操作。 选择变量:单击选择变量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在变量列表中选中某变量后按“确定”或有鼠标左键双击要选择的变量,格式模板中的该单元格中会有“@变量名”字样,在世纪星运行系统中的组态报表中可得到该变量的实时数据。 注意: 1、要想得到变量的历史数据,需在组态报表模板的某单元格中输入如下格式: @[变量名][年,月,日,时,分,秒][间隔][区域] 其中,逗号等符号必须为英文半角,变量名是指该变量有记录属性且在系统配置中选择了允许记录的变量,间隔的单位为秒,区域是指如“A1:A20”(表示从A1到A20的20个单元)字样,且区域指定的范围只对列起作用。 如在组态报表模板的A1单元中输入 @[反应车间温度][2000,7,10,0,0,0][3600][A1:A24] 在世纪星运行系统的组态报表中,能得到从2000年7月10日0时0分0秒整开始,每隔1小时(3600秒)的反应车间温度的数据,并写到表中的A1到A24中,即得到这一整天的历史数据(每隔1小时)。 2、得到历史数据的表达式应放在要填数据的单元中,以便组态报表中不会出现 “@[变量名][年,月,日,时,分,秒][间隔][区域]”字样。 3、世纪星组态报表模板支持许多函数,如常用函数、统计函数、字符串函数、表函数、其它函数等,在组态报表模板中,第一次输入函数时,按“=”号,弹出表达式计算对话框,单击:“函数”按钮,得到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如要修改已经输入函数的单元,用鼠标左键双击该单元,就会弹出同样的对话框。
每个函数都有祥细说明,这里就不再介绍。 4、从CSV格式文件中调入数据,用下面方法: 格式: @["文件路径名"][起始位置] 示例:@["C:\TEST\报表.CSV"][C6] 表示把"C:\TEST\报表.CSV"文件中的数据调入报表中,起始位置是C6。 注释:CSV 文件中数据由“,”分隔,本报表能自动区分整数、实数和字符串,用 ",," 或 ", ,"表示本格不用显示。 有关组态报表函数 世纪星可用函数实现组态报表打印,具体函数及作用如下: PrintFormTable(“组态报表名—带全路径及扩展名” , 1) 表示自动打印报表; PrintFormTable(“组态报表名—带全路径及扩展名” , 2) 调出组态报表,用于浏览或打印报表。

网友A:
按上述提示,在开发状态生成报表模板,在运行状态调出报表,可这个报表在运行环境竟可由用户随意改变内容,而且显示的变量只是一次性,不能随着现场的数据改变?

网友B(2004-06-10):
世纪星提供特有的组态报表,开发人员可在世纪星的开发系统中用组态报表模板中建立模板,在运行系统中,调用组态报表模板以生成组态报表,用于打印和浏览组态报表。    在世纪星的开发系统中,选择“文件/组态报表模板”,弹出编辑组态报表模板对话框。   为方便使用,世纪星组态报表模板的使用方法有些类似电子表格,每个单元用所在的行列数唯一标识,行用 1、2、3...100 等标识,缺省最大行数为100,可增加行,列用 A、B、C、...Z 等标识,缺省最大列到 Z,可增加列,增加后的列用AA、AB、AC...等标识。要在某单元中输入数据,应用鼠标左键双击该单元。下图是组态报表模板的按钮功能示意图:

网友B:
启动世纪星开发系统后,用户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不同的工程项目设置相应的工 程项目名。一旦工程项目名设置完成,用户应用程序的所有信息将被保存在该工程项目目录中。不同的工程项目应设置不同的工程项目名,以避免混淆和数据丢失。 1、运行世纪星开发系统弹出如下图2-1
2、鼠标点击取消 在文件菜单下有工程项目管理器如下图2-2
3、鼠标点击工程项目管理弹出工程项目管理器如下图2-3
4、鼠标点击新建弹出新建工程项目如下图2-4
5、鼠标点击确定弹出提示信息如下图2-5
6、鼠标点击是弹出工程项目管理器如下图2-6
7、鼠标点击打开按钮或双击新工程弹出世纪星开发系统如下图2-7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号国际创业园A栋7层 邮编:100085 电话:(010)82896868 传真:(010)82893362 网址:www.kingword.com.cn E-mail:info@kingword.com.cn

网友C(2007-05-23):
谁能告诉我,组态报表里,变量的数据怎么显示不出来啊!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