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1000H不能运行

楼主(2002-09-29):
一台OMRON的PLC可编程控制器C1000H通电后电源灯亮,输入电压正常,但运行指示灯不工作,输出模块不能工作,请教怎样解决?

网友A:
输出模块有问题 CPU电压底运行不正常 详细联系0571-85557820

网友B:
请检查PLC内部程序是否还在、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存储卡是否损坏。可以使用编程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