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

楼主(2002-09-29):
各位大侠: 由于小弟刚刚入道,可否向小弟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关CAN 总线的通信问题,或相关书籍。谢谢! 另外,在采用Windows NT操作系统的PC104上,采用CAN通信,通信周期为20 ms,每次通信量为50个字节以内,传输速率设为500k/s;会不会造成数据丢失?敬请赐教!

网友A:
数据不会丢失,关键是驱动程序,我写过for win2k/nt的sys can驱动,应用在电力监控现场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