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潜水泵的轴承常因泥沙过多损坏?

楼主(2002-09-29):
我公司共五台80米深水井,潜水泵的轴承常因细小泥沙过多而损坏,请问大侠,用什麽办法可以解决?本人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变频调速可以使拔井次数延长5至6倍,不知是何原因?我们是整个管网串联在一起,当压力高于3.5kgf/cm2时,水打到水塔上,若水压低于3.5kgf/cm2时,水不经过水塔,直接给用水部门供水。请高手多多帮忙,我在这里谢谢啦!!!!

网友A:
采用变频器以后,对电机是一个软启动过程,不会在启动的瞬间将井底的泥沙吸到泵中来。现在很多采油平台上大批使用变频器,保护电机和泵是主要的原因。

网友B(2006-04-27):
潜水泵的轴承常因细小泥沙过多而损坏的原因:工频率启动时冲击很大,泥沙的阻力致使泵的轴承断的现象很有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潜水电泵的电缆很长,工频启动容易使电缆和电机损坏。解决方案:可以使用变频启动:变频启动时可以设定启动时的启动力矩,可以避免启动时的冲击,慢慢的就可以把沙子带出来,还可以延长电缆、电机的寿命,还可以自动的调节供水量,节能等。你说的不够明白,比如泵的电压等级是多少,一般的变频器的电缆长度只能是150m,我们公司生产电压等级600-2600V,负载电缆长度可以达到3000m,不知道你们的电压等级是多少,相关的为什么要减少起泵的次数,还有经济分析,可以跟我联系  xuzhouyang110@sina.com  13909963825

网友C:
确实是使用变频拖动可以减少泥沙吸入,延长水井、水泵的寿命!sales@bwtc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