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的设计

楼主(2002-09-29):
老板让我在2个月内搞定lonworks的设计,我的硬件已经设计完了,可是软件的设计过程我还不太清楚,看了很多资料,只是泛泛的了解而已,我现在是要在我的系统上增加一个lonworks接口,我已经将操作系统做在主板上了,增加lonworks是为了接受来自不同节点的数据,我的软件设计应该包括几步,开发工具采用lonbuilder还是nodebuilder,请老师们多指点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操作系统阿,如果不是WINDOWS系列,可不太好办啊!

网友B:
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编写NEURON C、上机调试 开发工具有什么用什么,无所谓

楼主:
我用的是linux系统,要将系统写入到diskonchip或flash中,系统从diskonchip中启动,cpu用的是mc68332的32为单片机,然后就要检测各lonworks节点的信息了,Neuron C的程序编起来复杂吗,要涉及到哪些内容?

网友A:
我想你只有用Echelon的MIP或是去国外买loytec的Irion Stack了,德国xlon系列也支持linux,不过必须用它的适配器卡。如果你有别的方法,告诉我。我也正要做类似应用。如果你对我提的几个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联系,我了解一些。我的 email:rejoicewang@sohu.com

网友C(2006-06-05):
亲爱的各位M-Systems产品经销商/客户,
最近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出现一批仿冒的M-Systems  DOC2000的产品,包括DOC2000 16MB/32MB。对于这些仿冒的产品,M-Systems郑重声明,

m-systems不会对任何仿冒的产品提供品质和售后服务。对于任何制作仿冒/销售等侵犯M-Systems产品行为的公司或个人,m-systems将通过法

律途径进行追述。敬请各位客户从正规的代理渠道进货,以保证得到正规的产品和享受到应有的服务。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doc2000 16MB 真品与假品的主要区别.
主要分别
1. 尺寸:长和宽略比M-Systems的产品大一点点,较难放入原装的IC套管中。
2. 字体:假货的字体较细,字体较瘦, 真品字体清晰,较粗。
3. 外观:左下脚的缺角比较小,不明显,真品缺角较大且明显。
4. 序号:假货41755xxxxxx
5. 标签:假货是采用普通不干胶标签,没有加防水膜。真品加防水膜,比较明亮。
6. 用DINFO的工具查看内部信息, 你可以发现以下的不同之处.
内容           假货                              真品
DiskOnChip Type     Diskonchip millennium      Diskonchip 2000
Flash Type     TC5864                      KM29V128000
No. of chips     2                              1
7. 容量:假货在使用上可能会出现容量不足或检测不到的现象。
详细情况请咨询010-82666068 82666328

网友D:
硬件设计结束了??
那你的主板有usb 或者多余的串口 或者是ERTHENT口??

1、USB接口的话 使用USBLONWORKS网卡(现在到处都是)
   使用LINUX驱动 采用API实现设备驱动。
2、串口 比较简单  使用一个lonWORKS带串口的网关
   然后自己来做通讯协议
3、以太网接口? 使用I.LON系列的设备

   这里面我觉得比较头痛的还是LINUX的设备驱动。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