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0运行环境

楼主(2002-09-29):
请问intouch7。0在windows 2000下运行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我用的就是 win2000 /intouch 7.0没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我听讲wonderware 公司的intouch在windows 2000下没做过测试,所以,我现在遇到一个项目,由于微软公司的nt已不卖了,所以必须要用2000,但在2000环境下,我又没用过intouch 7。0。听讲intouch 7。1在2000下,可很好的运行。 我想问一下,你在2000下,软件已正常运行多少天而无故障?

网友B:
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view无任何提示就退出等。最好按照wonderware公司的要求搭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