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与欧姆龙C200H通信

楼主(2002-09-29):
我现在想读取C200H的DM000区的数据,如何实现?

网友A(2001-10-29):
买InTouch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过hostlink连接到串口,再在scu中将omron驱动配好就可以了

网友C:
IFIX演示光盘中就带有omron C200H的驱动程序

楼主:
可我刚获得的IFIX2.5里面一个驱动多没有 可以提供omron C200H的驱动程序给我吗 我已经把IFIX给解密了

网友D(2001-12-17):
告诉我如何解密,我给你驱动Omron C200程序

网友E(2002-01-18):
qdgskz: 你能把解密的IFIX给我吗?驱动程序你可以用OPM

网友E:
说错了,是omx

网友C(2002-03-29):
我可以提供,不过怎么联系?

网友F(2002-05-31):
关注,我的工程下一步也 涉及此问题

楼主:
你在安装IFIX2.5时候可以选择OMR,安装程序自动安装,只是在SCU的配置中可能没有C200H,你选择C200一样可以。如果你一定需要驱动程序的话我可以免费提供。(实际上FIX和ifix的大部分驱动是通用的,而且也不难找)旧版本更好用些。 Email:jsz88hst@sohu.com

网友G(2002-09-29):
omr 是232口的,omf是controller link的,我有。bobz3@163.net

网友H:
d11:d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