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8

楼主(2002-09-30):
每次采集16个通通 double buffer dma AI_ContReadMutiChannel如何用,是否有例子?

网友A:
PCIS-DASK不提供AI_ContReadMutiChiannel的例子的确十分奇怪。我以前有做过例子,不过现在找不到了。 使用AI_ContReadMutiChiannel主要注意一点: U16 *Chans, U16 *AdRanges 参数均为数组。如要采集3个通道,可以设: U16 Chans[3]; U16 AdRanges[3]; Chans[0]=0; Chans[0]=1; Chans[0]=2; AdRanges[0]=AD_B_5_V; AdRanges[1]=AD_B_10_V; AdRanges[2]=AD_B_5_V; 然后调用方式和AI_ContReadChannel就没什么区别了。 D2K-DASK中DAQ-2204有类似读多通道的例子,可以参看。

楼主:
谢谢,我已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