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样节能?

楼主(2002-09-30):
都说变频器节能,请问其节能的原理,在哪些场合用变频器比较划算? 是不是电机的功率越大,越划算?

网友A:
使用变频器能否节能主要取决于负载的变化情况,一般的说,负载变化越大,节能效果越好。在风机和水泵类负载情况下,节能效果显著。而且功率越大,效果应越好。现在高压大功率变频器已经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