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载硬件不成功都有些什么原因?

楼主(2002-09-30):
我上载硬件总不成功,经检查,串行线是好的,端口设置是对的(com1)。波特率我都试了一遍,也不见成功。请问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具体的模块配置是什么?

楼主:
di135,ai351,ao352,cp474,dm438 主要是build all之后,tranefer时断开连接,然后很难再连接上。有时拔掉电源可以,有时不行。

楼主:
首先,要检查PCC是否处于SERVICE或DIAGNOSE状态,如果处于这两种状态,PCC错误灯会亮红色。就是程序或资源配置有问题。如果PCC没有出错,估计有以下原因: 1)可能任务太重,比如高速任务,或者是其他级别任务很重,总是进入到容忍时间内才能执行完; 2)如果你加了一个例外任务为145号例外,而你你的任务又老是超时(可能在某个条件下)的话,肯定是这样; 3)ONLINE口参数设置不适合,比如IT时间等; 4)还有就是内存操作也可能引起问题,比如你经常分配内存,然后又释放,会产生许多内存碎片。 估计是1)2)可能性最大。具体问题可以和B&R上海联系,也可以和本人联系。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昨天错误已经排除了。原因是我把编程端口和通信端口弄混了,导致了这两个错误(还有祯驱动的错误)。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我第一次用B&R的产品,经常犯简单错误,以后还想请你多多指教,好吗?:)

楼主:
如果您的编程端口和通信端口是一个口。下载后只要该接口被打开FRM_xopen()并且不再关闭(FRM_close())。肯定不能连上,而不是有时能连上。 您可以通过合理地编程,将一个口既编程又通讯(不能同时)。

楼主:
请问如何编程,才可以实现既编程又通讯? 或是在帮助的什么地方?

楼主:
帮助中没有,但您自己可以设计。仔细考虑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