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串口和PLC

楼主(2002-09-30):
紧急求助大家帮忙,请知道的朋友回复我,先多谢 我现在手中有一台笔记本只有并口和USB口,没有串口 那末我能不能用这台笔记本把用STEP7编写的程序写到S7-300里, 是不是用一根并口转串口线就行了,还是必须用西门子的专用转接线 或者这台笔记本没有串口就不能用,因为马上要出差,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买一个USB转串口的线,安装相应的软件,装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接到串口上即可.笔记本的话也可以买个PCMCIA卡的编程电缆,西门子公司有的,详细型号我记不得了.

网友B:
多谢方源,今天我咨询了西门子技术服务部,他们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 说在s7-200上可以使用USB转串口的线,在s7-300上不行,必须使用 CP5511卡(PCMCIA接口),我又问了一下分销商 ,报价大概是5000多元,上帝,看来我是必须换笔记本了,那位老兄还有更好的主意

网友C(2005-12-17):
笔记本串口解决方案: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笔记本电脑串口: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好像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看能否帮到你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 串口   pcmcia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外接串口   笔记本 串口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   惠普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转串口 笔记本串口和并口   usb 串口 笔记本   ibm笔记本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串口卡   多串口卡   双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串口硬盘安装保护卡   串口阵列卡   串口卡驱动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惠普笔记本 串口   pcmcia转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串口   串口通信   串口硬盘 串口调试助手   usb转串口   串口调试   串口服务器  argosy 串口卡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标准串口(9pin)奥格赛 阿高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直接买个pcmcia卡转串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