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9118在VC中的采集频率

楼主(2002-09-30):
我用的是PCI9118HG的数据采集卡,拟用PCI-Dask,采用VC编程采集数据,要求采集频率不低于5kHz。但运行例子不能达到该要求,改变采集频率没有明显变化,请问在VC环境下采集频率能达到要求吗?如不行,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请用PCIS-DASK中DMA采数的例子。PCI-9118在windows环境下能够达到330K的实时采样。

网友B:
330K已经不准了,我用330K的采样频率,采100K的信号,用谱分析得90K,只有<250K才准确。

网友A:
不会的。 你可以这样试试: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10k的正弦波,用330K采样速率采,然后用pci9118的例子看峰峰值之间是否是33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