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法与直流电机一样吗???

楼主(2002-09-30):
请问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法与直流电机一样吗??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多谢了!另外有没有基于PC的专门控制卡

网友A:
控制电机一般有两种办法: 电机控制卡: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机 变频器:控制交流或直流电机。 电机控制卡即为基于PC的专门电机控制卡。 可以访问www.adlinkchina.com.cn上查询有关电机控制卡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