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大型逆变主从装置的光纤如何连接?

楼主(2002-10-01):
我这有一台6SE7042-1WN60的逆变器,他包含主从两个装置. 在连接主从时,因不了解光纤的特殊性,像普通电线那样剥去了其护套线约两厘米。请问各位: 1)此种做法有何后果? 2)如何补救? 3)接光纤线到底有那些要求? 请各位尽快回复。

楼主:
请大家回复我,我现在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有能够维修的吗?

楼主:
有谁知道可以与谁或者哪些单位联系维修吗?

楼主:
知不知道都回复一下吧,出了这个纰漏我真的很害怕呀。 救救我,

楼主:
请问在安装中是否可以对光纤进行修剪?修剪的话要采用什么工具,谁会有这些工具?西门子技术支持说光纤两端是是特殊工艺制造的透镜,是不能动的,只能另买一根,是这样吗?(有人说我的这根光纤是单膜光纤)另外,护套起什么作用,只是保护还是遮蔽光线?如果只是保护,是不是说我将剥下来的一段护套套回去就行? 无论是谁,请回复一下吧。

网友A:
如果光纤没断也没有损坏,紧把护套驳去,我认为把原来的套上应该没有问题。关键如果损伤了就没有办法了,必须重新做头,要用专用的设备烧接。我见过别人做过。一般搞广电通讯的公司,有该设备。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是用普通接线钳剥的皮,光纤是不是就一定损坏了呢?

网友B:
用不着着急啊! 不知道你损坏的是哪几层护套,如果是最外面的就不要紧.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连上去试一试吗, 即使损坏了,如果是ST头的话,你可以去电脑市场都搞的到.

楼主:
光纤是插入式接法, 剥去的是外层黑色护套,露出的是一根透明的芯,是不是已经损坏?

网友C:
西门子公司的变频器找西门子公司

网友D:
我以前是做光纤网络,它的对接需要专用的工具,一般电信和邮电部门都有,工业一般用多膜光纤,你的很可能纤芯断了。

网友E:
上面的怎么说的文不对题呀, 此类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切掉重做。 如果是玻璃纤维的光纤,对不起,需要一套数万元的专门设备 如果是塑料的光纤(塑料光纤多为多模,便宜),重做特简单了,不过做完了,记得要用专门的纸把切面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