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脉宽调速系统会不会象变频一样产生电磁干扰

楼主(2002-10-01):
我在工作遇到上述问题,因为变频调速会产生电磁干扰。所以同事问直流脉宽调速系统与变频调速相比缺少了一个逆变过程,那么他会不会也产生电磁干扰。诚心向各位请教。

网友A:
你好: 直流pwm调速的电磁干扰比变频器小得多,主要原因是由于电流波形不存在畸变,另外 ,只有 一个绕阻,没有差频干扰。你可与南京肯拓马自动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25-3463186,传真:025-3423575

网友B(2005-03-20):
如果老是有几K的干扰如何处理?

网友C(2009-05-12):
最好是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滤波电路,不过体积要大一些,但这样的效果会不错,因为我们的产品在做电磁兼容时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如果是信号端干扰可以在信号输入端加一个隔离器就能解决!济南科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