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DC110V继电器输出的PLC

楼主(2002-10-01):
需要用PLC控制变电站断路器的动作时序,断路器控制回路电源为DC110V,有无输出接点容量合适的PLC产品(继电器输出)?

网友A:
大多数厂家的继电器输出触点都可以带24Vdc—125Vdc的负载,不过一般负载容量不能超过48VA!

网友B:
三菱的有

楼主:
需要开断感性负载,触点容量不够会产生拉弧,48VA恐怕太小

网友A:
加吸收回路!

网友B:
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B:
用DC24V继电器过渡一下,再用容量大的接触器带。

网友C(2005-07-09):
一般是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D:
113213说的对: 用DC24V继电器过渡一下,再用容量大的接触器带。 如果电路要求时间更快,则选用固态继电器作为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