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ID控制?

楼主(2002-10-03):
初入工控,请教何为PID控制,如何编程实现?何为梯形图编程?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PID控制为一种控制算法。 P:比例 I:积分 D:微分 PID控制在任何一本自控原理的书中都有介绍,网上相关的资源也很多,用Google搜搜吧。 梯形图编程是一种PLC编程语言,用图示的方式进行逻辑控制,是PLC工程师和老一辈工程师的最爱。所以现在很多数据采集设备都提供梯形图编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