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西门子变频器的性能质量如何?

楼主(2002-10-03):
我想用西门子的ECO变频器,听说质量不是太好,是真的吗? 国产的哪些好?

网友A:
Absolutely True. ECO是SIEMENS公司的贴牌产品,质量非常差。

网友B:
恒压供水:“千岛湖”说的有误,我用过多种品牌的变频器,ECO变频器质量没有问题,我用过许多ECO变频器,没有一个出现问题。在当初有人也是这样说的“ECO是SIEMENS公司的贴牌产品,质量非常差”。但我用了之后才明白,大多数人选型时有误。现在已被MM430取代,在大千瓦的使用中,ECO在变转矩的变频器中性价比还可以。

楼主:
zhengzheng你好 你用过多种品牌的变频器,你用ECO变频器是供水还是空调用? 有用过供水的工程否?我想用ECO变频器就是因为价平,其他的功能是能通过PLC 设计的.我听说ECO变频器质量差,真不知怎办!

网友C(2005-01-18):
西门子的变频器真的不敢恭维,我公司用了100台左右的变频器,现在已坏了30%左右,而且全部都是莫名其妙的故障报警。我再也不相信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什么好了,我想zhengzheng肯定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to:amao 西门子变频你也能用坏说明3个原因: 其一:你为了省钱选择了小一档,过载使用; 其二:选择了经济系列产品 否则只有其三能解释了:西门子你都能用坏,俺服了你的水平了!!!!

网友E:
TO:amao 西门子变频器你也能用坏说明几个原因: 一:没有按西门子的设计规定 二:使用环境不当

网友F:
西门子的变频器相对前几年的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故障率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