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楼主(2002-10-03):
各位老师,学生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送电以后LG变频器的面板灯亮,但是没有数字或英文显示,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是面板有问题还是控制板有问题,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吧,把机子拆开,主回路有问题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B:
应该是面板的问题,去找你的供货商联络一下,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C(2007-01-23):
我用过这么多变频器,坏面板的很少有,LG坏过

网友D(2007-02-28):
80%是面板坏了.我们经常有这样现象.

网友E:
是面板有问题

网友F:
是面板的问题。.

网友G:
也遇到过,把散热风扇线拔掉试试?

网友(2007-05-19):
应该是面板问题

网友H(2007-10-11):
面板的问题
更换个面板
面板坏不只是LG的
各种牌子的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