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选择传感器

楼主(2002-10-05):
最近我在做一个水位控制系统,要使用一个气压式传感器,主要用来监测水位,由水位的变化使气体压力发生变化,然后把这个 变化量输出,经过A/D转换,输入到单片机里,从而实现对水位的控制。请问这个气压传感器应该选哪种比较好,最好价格在500以下,如果好的话需大量采购。

网友A:
用压力传感器

网友A:
最好能将测量精度和用法写明白,是控制静压还是动压, 是固定水位还是变化水位。

网友B:
是变化水位,绝压式,有水箱,使用水泵,水箱水位高50厘米,如果用超声波压力传感器又会怎么样?

网友:
是在搞加湿机吗?最便宜的是电极式,其它价格都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