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变频器作110V/60HZ单相电源

楼主(2002-10-05):
请教各位老师: 能否使用通用变频器的输出直接作为110V /60Hz 单相电源使用? 因为需要驱动110V/60Hz 1KW单相电机,具体方法如何?恳求各位发表高见,多谢!

网友A(2002-06-16):
选用单相变频器,V/F曲线设定(举例:110V/60HZ,220V/120HZ,0-120HZ对应输入的4-20ma,给定10ma就可以控制电机.)

网友B:
不能使用通用变频器的输出直接作为110V /60Hz 单相电源使用,这样对变频器来说是一种缺相运行状态。 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后面加一个变压器(按变频状态设计),然后在变频器的付边再接单相电动机。

网友C:
如果输出功率不大就可以,太大变频器就会显示缺相保护!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 根据三菱变频器手册,改变参数可以将输出缺相保护功能设定为无效,这样又是否可行?

网友C:
是可以的!其实很多变频器没有这个叁数!

楼主:
试过没有?效果如何?

网友D:
你可以直接设定最高输出频率,建议试试。

网友E:
将电机的参数输入后,变频可以设定最高输出频率60HZ,但王仁祥老师的方法最好,因为变频器输出端不容许接电容(容性负载)电容器会缩短寿命(耐压不够,变频输出端有高次谐波是电容器的大敌),易短路带来电器事故,单相电机采用电容式起动的占大多数;罩极式的单相电机因为有短路环,既是90度脉动电流输入也会自身产生旋转磁场,可直接接入变频。 总的来说,单相电机的种类太多,王老师的方法是唯一可以安全使用的方法。变压器起一个隔离和阻抗(容性和感性)匹配。 望大家应用时一定知道单相电机的种类和结构,请参看电机学。 一般不主张用变频带单相电机,效率低投入产出不和算。买的起变频,小型三相电机也就配的起,不如一块更新,效果更好。 如今一体化时代,改造设备要整体考虑。西门子,ABB,三棱,等不主张用变频带单相电机,因为有了变频(220V50HZ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用三相电机就行(角型接法既可),7年前我运用这类变频时想的问题和今天的题目一样的,多年后明白国外改造设备从整体考虑就淘汰单相电机。 单相电机的性能是差的,只是为了适用民用电,尤其是电容式单相电机应该淘汰,大力推广变频电机一体的小型民用动力产品。

网友F:
zhengzheng,不用COPY那么多吧!!!!!

网友E:
叶孤城: 对不起,当时由于在网吧上网因浏览器的问题,多发了几次。

网友G(2002-09-27):
我有设备只可提供单相110V电压,不知哪家厂可提供此变频器, 并提供110V三相电机,望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H:
我在新飞集团出口冰箱的生产线上修过的一台变频器就是做110V/60HZ电源用的,他们就是采用的变频器+变压器方式

网友I:
是三相110吗,很多的厂家有的,像台达就有,价位还可以的,

网友J:
王老师不愧是专家,办法就是好。

网友I:
想问下师兄们一下,电容电机中的电容怎么办,不拆了它,低压的时候好像是起不来,好像变频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拆了它,还有一副绕组怎么处理呢, 请教了,!

网友K:
付绕组串电容再串一只小电感,效果应和隔离变压器等效。

网友L:
也可直接设定输出为110V/60Hz 使用,但要尽量保持负载对称(相相平衡)

网友M(2004-05-13):
一条生产线上有40台250W的风机,分四个供电回路,最远风机离电箱约50米。请教如何配置变频器。 另,变频器前空开带漏电怎么办。 9771346@163.com

网友N: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O(2009-03-04):
还是使用交流变频电源比较好吧,可以浏览一下相关资料 http://www.sps1800.com

网友P:
在企业中,脱离经济性指标的技术实验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这好比去北京,放着铁路、高速路不走,偏要弄个飞艇(不是飞机)去一样,成本既高又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