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10-06):
有没有从事开发或研究高压变频器的人,我想问一下高压电流型变压器是否可以实现冗余设计,其可靠性如何?

网友A:
请问,你需要的高压变频器输出电压为多少?

网友A:
对于高压电流型变频器,如果输出电压为2000V,则不需要功率器件的串联,要实现冗余设计,理论上讲可以实现,但实际上没有一家公司在实际产品中采用冗余设计。

楼主:
谢谢你,那理论上如何实现其冗余设计? 再问一个问题,对于潜油电泵专用变频器,设计上有何要求?

网友A:
理论上如何实现在此不易阐述,需要对照具体的电路。 对于ESP应用,变频器至少要考虑以下问题: 1、输入谐波尽量少(18和18脉冲整流以上),变频器输入功率因素尽量高(最好是0.95以上),因为平台上用自备发电机发电,电网容量很小。 2、变频器输出波形要好,否则由于长距离电缆的行波反射会极大的损坏ESP电机。 3、变频器要有动态IR补偿功能,因为电缆很长(最长可达20KM) 4、变频器在输出单相接地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工作,因为ESP应用电缆接地情况比较多,为了减少损失,在单相接地的情况下要求继续工作 5、变频器控制系统要有共模电压补偿功能,因为变频器输出一般同时接有井底的温度和压力检测电路,该检测电路利用变频器输出的三根电缆传输信号,为较高的直流信号(比如120VDC) 6、体积尽量小,平台上空间宝贵 7、维修简单,时间短

楼主:
谢谢你千岛湖,现在我要从事潜油电泵专用变频器方面设计的工作,而我以前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你是否能给与相关资料,帮我这个新手尽快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