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稳定变频器输出频率

楼主(2002-10-06):
在通过控制端字控制变频器的过程中,一般都要用光耦隔离。 由于光耦受温度影响大,造成变频器输出不稳定。请问仁兄用什么方 法既可以使变频器输出稳定在0.01HZ内,又可以光耦隔离?最好能提供 硬件电路.

网友A:
我觉得主要问题应该是在外接的电位器上,而不是在光耦上。采用面板控制应该能稳定在0。01HZ。而且还要看变频器的性能。

网友B:
你可以增大频率给定信号的输入滤波时间。

网友C:
面板电位器能达到0.01HZ精度吗?如不能是变频器问题,如行的话,你选的器件要是低温漂,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