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mscomm如何建立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2-10-06):
我在进行modem通讯时,采用了mscomm控件,但是远方拨号后,能够听到modem的自动应答,却不能正确建立连接。cdholding一直为false。我想知道在modem应答后,我还需要做什么工作,才能使两台机器连上。 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02-09-01):
(1)两个MODEM的协议是否一致啊? (2)可用“超级终端”试试能否连接得上,来排除你软件的问题。 (3)换个MODEM试试。 (4)电话线路质量太差。 你的cdholding 是不是DCD啊,只要连接上DCD就应该一直有效。

网友B:
建议采用无线数传电台来通讯,详情上网看看:www.grand-comm.com 联系人:张燕清 0755-83890029

网友C(2002-10-06):
将MSCOMM控件的RTSEnable属性设为TRU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