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压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2-10-06):
各位兄台: 请教中压变频器(6KV、10KV)的应用及技术特点,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目前中压变频器的结构还不象低压变频器那么统一,各家公司的都有特点。建议你阅读《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第二版第六章《高压变频器》,该书对目前常见的各类高压变频器的结构和原理特点都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