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高手请进

楼主(2002-10-06):
俺在使用iFIX2.6(功能强大!)作为上位机的组态软件时,用到其中的标签组功能,感到很是方便。而现在俺做的一个项目,客户要求使用INTOUCH 7.11。 唉,只能现学现买了,但不知道INTOUCH 有没有 “标签组”类似的功能,有的话如何实现? 希望哪位大虾能助俺一臂之力? 我的邮箱:nipc@sina.com 希望能和大家探讨自动化软件,交个朋友

网友A:
我在用intouch7.11,正要学IFix,所以请说明“标签组”的含义,以便找到intouch中的对应做法。

楼主:
大马: 你好,根据我的应用,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有时你在组态中遇到相似的标签名(就是数据点名如:FT101,FT102),而且画面是一样的(如要组态5个一样的车间的画面), 在IFIX中用标签组建立5个标签组文件,就只需绘制一副车间画面,在进行画面的数据连接时,加载标签文件就OK了。 优点:只需建立一副画面,挂点方便,不用对车间画面切换,只需切换加载的标签组名。

网友B:
intouch 中可以把标签一起选定!标记成块!再双击,改相应的标识即可!

网友A:
intouch 7.11中增加了类似的功能。但我常常使用一个中间变量,用以 链接画面中的点。更改画面只是把新画面中的变量赋予中间变量即可。Intouch 7.11中使用的是类似“结构”方法,名称我一时想不起来,上班后发到你的信箱中。

网友A:
SuperTag 这个标记名类型就和IFIX中标签组的功能类似的东东。这种标记名的用法和高级语言中“结构”的用法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