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WINCC与VB的数据交换

楼主(2002-10-07):
如何编WINCC与VB的数据交换

网友A:
通过数据库

网友B(2006-03-18):
如果是历史数据,通过数据库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是实时数据,呵,恐怕就不行了,最好是用OPC

网友C:
用DDE也可以。

网友D(2006-04-19):
用DDE是最简单的方式,但OPC的效率和稳定性要更好,建议使用OPC

网友E:
自己做控件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F(2006-06-05):
用OPC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