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信箱:神经元芯片3120 EEPROM 0xf015 数据改动问题

楼主(2002-10-08):
你好! 打扰你了: 我们公司长期用你们的3120,现在有点问题,向你们请教。 我们公司用的3120芯片的host模式,把3120当网络接口节点,网络变量和网络变量配置表存放在主机的存储器中,且每个节点的网络变量以及别名网络变量数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Neuron芯片上的LonTalk协议固件将不能处理网络变量修改消息,所以我们将它们传送到主机。(以上这些都是LONWORKS技术支持的包括3120也是支持的)。 我们公司从事LONWORKS有3年了,采用的是MIP模式,slave B,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效益,不过呢,在开始的时候联网台数一般小于8台,问题较少,而去年联网达到32台之多,因为我们是应用在电力行业,要求高。从去年发现开始配好网的过一段时间后一个网里总有一、二台不通讯,然后配一下网就好了。开始的时候认为是我们的主程序有问题,研究了一段时间,把保存在主机的存储器里的数据读出分析,没有改写。我们认为可能是3210里的EEPROM里的数据改动了,通过LonBuilder读出3120里的数据,发现改动了两个字节(这是把两台配成一样的),刚好是地址0xf015存放的字节的 (bit1 和bit2):bit1表示Hard OFF-LINE; bit2 表示CONFIG 在3120出厂时这两位应该是bit1为1,bit2为0:配好网后应该为bit1为0,bit2为1;我们读出的数据刚好是出厂时的,当然这时是不会通讯的。在后面的一个字节也被改写了,所以这个节点是不会通讯的。 以上的情况就是这些,我向你请教一下,你们不知朋没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办法来解决(硬件还是软件),如果是干扰,是不是加上Terminater就能够解决?因为我们只改动应用层,底层的东西是不知道的,所以分析起来很困难。 望你在百忙中为我分析一下。急盼回信!!!!! 谢谢! 国庆就要到了,祝过得愉快! 杨建平 山东淄博科汇电气公司 2002/9/25 0533 - 3179632

楼主:
目前可以考虑以下解决方法: -考虑出现数据改动节点的电源稳定干扰问题 -考虑通过主机强制操作NEURON 3120 EEROM 0xf015 bit1=0/bit2=1 欢迎其他用户参与讨论。

网友A:
听说Lonworks技术有时的确不太稳定

网友B:
你好!我也和你的问题一样,我用的是3150,现场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问过很多高手,都说是电源的问题!可我做过电源干扰的试验(+5v电源加干扰),在一天中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我在+5v的电源上加了TVS保护,3150的复位管脚上有MC14435,所以低电压和高电压都有保护。请各位大虾提提意见!

网友B:
更正:MC14435错误,正确为:MC34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