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yue

楼主(2002-10-08):
linyue: 你好,我要开发能同时和lonworks 以太网相连的opc server得如何考虑呀?因为我看到很多的opc 产品都是专用于某个总线系统的,如:opc server for Profibus or FF,到底opc server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如果和上层的组态软件相连,不同的上层组态软件是不是主要负责client端的不同设计,而opc server端是一样的?

楼主:
我要开发能同时和lonworks 以太网相连的opc server得如何考虑呀?因为我看到很多的opc 产品都是专用于某个总线系统的,如:opc server for Profibus or FF,到底opc server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 ** OPC数据访问标准定义了一组标准的COM接口,目的是使符合OPC标准的客户端软件能够以相同的标准访问。OPC服务器通常为具体的硬件(或软件)开发的,正向你讲的 opc server for Profibus or FF。开发能同时和lonworks 以太网相连的opc server通常要开发硬件的专用数据采集程序(如以DLL形式,你可以开发LON_DLL,HSE_DLL),然后开发OPC服务器程序,按照你事先计划好的接口方式将DLL连接到你的OPC服务器程序即可。OPC服务器程序内部将LON及HSE的数据组织成OPC浏览地址空间。建议看看SmartOPC实现框图。 如果和上层的组态软件相连,不同的上层组态软件是不是主要负责client端的不同设计,而opc server端是一样的? *** 是的,OPC客户端遵循OPC标准,以一致的方式访问OPC客户,不管OPC服务器的类型及生产厂商。OPC客户端只要一个就可以连接不同的OPC服务器。因此HMI厂商只要开发一个OPC客户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