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OPC Clinet扫描到的OPC Server的数量、名字往往不一致

楼主(2002-10-08):
1、我发现各种OPC Clinet扫描到的OPC Server的数量往往不一致,有些Client找不到一些Server,这是什么问题呢?是协议的兼容性不好吗?怎样解决呢? 2、有时不痛Client扫描到的Server名字还不一样,比如在名字后加.1等,这个.1是什么意思呢?我编程时按那个连接呢?

网友A:
1)OPC服务器规范的版本不同,OPC服务器版分为1.0、2.0。且版本向下兼容。因此OPC Client for 1.0的只能看到1。0版的OPC服务器。而OPC Client for 2.0的即能看到1。0版的OPC服务器又能看到2.0版的OPC服务器。所以各种OPC Clinet扫描到的OPC Server的数量往往不一致。 2)Client扫描到的Server名字还不一样,比如在名字后加.1等,这个.1是什么意思呢? Client扫描到的Server名字称为程序ID, 这个名子由OPC服务器开发商写入到系统注册表中的。名字后加.1是开发版本标识(注意,它不是OPC服务器规范的版本),没有加.1的是无版本标识。通常连接加.1的服务器。但连接无.1的服务器也不会产生问题。

楼主:
linyue,多谢解答。 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client端如何实现扫描不同的版本opc server呢?我在用vb编client时好像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A:
OPC标准实现了组件种类(Component Category),不同的种类由不同的CLSID,请查看OPC标准。 使用VC-》Tools->OLE/COM object Viewer,可以清楚的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