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请问PLC的PID指令在过程控制中的作用有多大?

楼主(2002-10-09):
大家好,本人是研二的学生,因为论文课题是螺杆压缩机控制系统,使用OMRON CS1系列的PLC进行控制,但由于该系统属于大滞后强耦合非线性系统,所以不仅系统模型难以辨识,使用PLC自带的PID指令也很难达到控制精度,主要被控量是压力,分两级压缩,要控制四个主要阀门的开度使出口压力稳定在22Bar左右,希望有兴趣的高手能给我帮助。现在很棘手的就是控制方法的确定,系统模型未知的情况下,一些理论上的控制方法是否无从谈起?我现在苦于不能找到适合的控制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1.首先本项目主控系统采用OMRON CS1,因此控制策略的实现只能是对CS1所具备的算法的调用或组态; 2.而PLC所具备的模拟控制能力往往是有限的,既然先天不足,则后天难补; 3.螺杆压缩机控制系统是典型的混合控制系统,需要主控系统既具备强大的模拟控制功能又具备快速的数字控制功能; 4.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主控系统的重新选择; 5.目前有一种浙大中自的MicroDCS-SunyPCC800集成控制器或Honeywell的HC900可供选择。 6.不当之处,请各位大虾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