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无线数据传送失败的原因?

楼主(2002-10-09):
下面有一位网友实验用RS-232串口无线连接两台电脑实验的过程,请教各位大虾该实验失败的原因在哪儿?这样改进才能成功?http://www.aydz.com/new_page_64.htm

网友A:
原因如下:1.串口没接好 2.距离太近(应5米以上) 3..软件设置不对 4. 设备故障 针对以上原因进行彻底检查. 若还不行请打电话:0755-83890029 联系人:张燕清 也可上网:www.grand-comm.com 查询 深圳固迪电子公司

网友B:
用串口无线连接两台电脑时,实际同MODEM连接是一样的注意以下问题: 1、无线MODEM串口与电脑串口连接的线序。 2、在软件上你可先用超级终端试试。 如还有问题请来电:0755-83849417 联系人:刘继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