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 (2710A)无线数传电台中继站实验

楼主(2002-10-09):
实验设备、目标及软件选用 实验设备:PC(配置超级终端)二台、 MDS 2710A四台 标准直连线二根、DB25到DB25数据线一根(只连三根线:即RX---RX,TX---TX,GND---GND)。 实验目标:测试MDS 2710A在一个中继站状态下数据传输状况。 软件选用:超级终端。 网络图例:
实验步骤: 1、设备连接:按图例连接好四台MDS 2710A电台和二台PC。 2、设备设置:将四台MDS 2710A设置为2组,每组频率一致, 选择同步,功率设为100mw; 速率设置为9600bps,baud为8N1。在每组中选用POLLING软件进行轮询,在打开MDS2710A的模拟RTU,可正常收到应答,没有丢失。 在进行二机传送文件时,速率能够达到9600bps,PC能够 正确收到文件。 3、二台主机进行数据通信: 二台电脑分别打开超级终端。配置端口:直连到串口, 9600速率、8N1,无流控制。然后进行数据接收和发送, 选择PC1进行发送,PC2进行接收,选用ZMODEM协议。 实验结论: 根据图例,选用ZMODEM协议,用1对MDS 2710A作为中继站的情况下,系统传送文件速率如下:
MDS SCADA数传电台介绍

美国MDS公司的SCADA点对点、点对多点数传电台适用于定点、定向、长距离、小容量数据传输,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配给、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河流监测和环境检测、金融网络和彩票系统等领域的SCADA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产品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传输速度快等特点. 产品概述 MDS充分应用最新的设计技术来提高用于多址系统中特许的窄带的数据遥测无线设备的性能和容量。MDS SCADA电台利用数字信号处理(DSP)和表面安装技术为用户提供优良的无线电性能及可靠性。 性能参数 ●传输数率高达9.6kbps/19.2kbps ●数据传输转换时间快(Tx-Rx-Tx),仅为7 ms/15ms ●接收灵敏度高,-110 dBm(BER10-6),为业界少有 特性 性能优越 ● 采用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 ● 外部全铸铝结构,坚固耐用,满足工业级的要求 ●一体化结构,电台内置9.6kbps的调制解调器(MODEM),也可内置模拟RTU(可选件) 使用灵活 ●每个电台可配置为主站或远端站设备,只用一台PC就可完成现场测试 经过实地测试和应用,MDS公司SCADA数传电台可和AB、Modicon、SIEMENS、OMRON、Honeywell、GE、ADVANTECH、HollySys等公司的产品完好结合,工作稳定。 北京华讯集团华讯电子公司作为美国MDS无线数传电台北亚区唯一杰出经销商,向用户提供无线数传领域的先进产品和最佳方案为己任。主要产品价格如下: MDS2710--------------7500RMB, MDS EL705------------5500RMB, MOTOROLA GM950i------2950RMB 真诚欢迎您能和我们共同探讨行业新知! ---------------------------------------------------------- 栗志新 销售经理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18号中鼎大厦B座B717室 100086 电话:8610-62194957/4958/5094/5095 传真:8610-62194935 邮箱:lizx@wirelessdatant.com

网友A(2002-07-09):
东西是好,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B:
请问:PLC可以代替超级终端吗?

网友C:
当然可以,老酒

网友C:
你用什么PLC,老白干

网友D(2002-09-27):
价格贵了点

网友C:
有需求的话就打电话给我.可以详谈.

网友E(2004-06-29):
可用commaster 1.1及同类的软件代替超级端吗?

网友E:
我是想问除超级终端之处,还有什么样的通信软件可用。

网友F:
串口调试助手 好东东啊! 可以去我们网站下载www.bjdatalink.com 北京德利恒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这些软件我都找到了。我们的资料也是贵公司寄的,再次谢谢。 利用超级终端和调制解调器+电话线传文件我以前用过,在连接时要用到简单的AT指令,我想问一下,如果超级终端+数传电台进行传输会用到一些指令吗?如果要用的话,能告我一下吗?。还有如果用“串口调试助手”、 “AccessPort”等等作为通信软件进行收、传,接收方收到的文件格式同发方是一样的吗?比如:发方传的是 Test.rar 文件,收方收到的文件也应是 Test.rar 吧。 另外,如果一台数传电台 与 一台模似电台+调制解调 的频率相同,可否进行通信(传数、语音通话),这一样对我们很有实用意义。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 是的,我们正准备做这方面的事,先准备用两台数传电台做试验,如果效果理想,可能会大面积推广应用。

网友E: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MDS数传电台有两个系列 SCADA系列和DATA系列,这两个系列有什么区别呢?能讲一下吗? 先谢谢了

网友E:
联系方式已发到你们邮箱,请注意查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