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亚控及高手:怎么使用研华采集卡?

楼主(2002-10-09):
我现使用研华PCL-813B与PCL-818LS,地址分别设置为220H与300H,813B采用单端输入0-5V,818LS为差动输入0-5V,变量形式都采用ADxx.F3L5.G2;现在问题是在组态王中采集结果为0(输入3.8V),请问怎么解决,是哪里出问题了? 是不是也需要象在单片机系统中一样给AD芯片一个启动信号,然后判断AD是否完成,完成后读结果,再启动AD。。。?

网友A:
我在INTOUCH中使用过此类板卡,它们是需要一个驱动程序的,然后用DDE方式读取数据。

网友B:
您好; 请在保证您使用的是最新的驱动程序的前提下确认下面两件事 1、如果使用的是windows2000,winnt是否安装了nt下板卡驱动补丁 2、请检查您定义的数据辞典。组态王中原始最大值、原始最小值为计算机接收的原始数据,是根据转换位数确定的。例如,A/D转换分辨率为12位,则原始最大值定为4095(十六进制数FFF),原始最小值0;最大值、最小值按实际选择量确定。例如0~5v,最大值5、最小值0,变量类型io实数。 有问题请与俄我联系。电话010-82665206-142

楼主:
谢谢,安装了nt下板卡驱动补丁后正常。我在光盘上看到的是NT的补丁,而我的系统是Win2k,所以没有装。我找到代理商,但他们也不知怎么回事,解决不了,看起来组态王管理、培训工作方面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印刷文档(手册)与电子文档(帮助)互相矛盾,在手册上看到的是F3为无滤波,而帮助中则是F0无滤波,到底以哪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