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02-10-09):
我在调试一台ABB的ACS600 90KW变频器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应用宏选的是手/自动,用外部模拟信号(4-20mA)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我用的是老式的信号发生器。在变频器通电后没有启动之前,调节信号发生器,变频器频率随信号的大小变化很正常。但启动后,信号总是变化不定,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02-09-09):
这是变频器启动后产生的谐波干扰信号沿电源线传导到信号发生器造成的干扰,可在变频器前加电源滤波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你可以在两根信号线之间加一个1微法的电容试试。

网友C:
请与松下电工代理汇尼克公司王欢先生联系,020-85549829,85549875 相信王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网友D:
这问题已谈太多次了!

网友E(2002-10-09):
没有配置EMC滤波器(可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