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fm352-5

楼主(2002-10-10):
最近应用了siemens 的fm352-5高速二进制处理模块,可采用step7进行编程,程序扫描时间固定为1微秒,但是程序必须固化在MMC存贮卡中,请问谁用过MMC。如果是普通的笔记本电脑,如何固化???

网友A:
需要用siemens的专用写入器

网友B:
一定要用PG

网友C(2004-08-07):
我用该模件接受编码器信号进行记数,编好程序还得用PG固化??不会吧

网友C(2005-05-11):
没听过固化,我用八位的FM350-2,315PLC,还好。

网友D(2008-08-03):
FM352硬件组态之后,把系统数据下载到MMC卡中就好了,就是通过PLC下载啊,下载的时候FM352-5要处于STOP状态。也就是说硬件组态的内容要分别下载到PLC和FM352的MMC卡中。

网友E(2009-02-26):
fm352-5组态好之后,插入128k以上的MMC卡,通过PLC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