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IX7.0中循环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2-10-10):
我想在软件中实现以下功能 写程序如下 DECLARE #X NUMERIC PICTURE DECLARE #Y NUMERIC PICTURE DECLARE #BUFFER[10][40] TABLE PICTURE &L4 #Y = 0 &L6 #BUFFER[#X][#Y] = "0.000" #Y = #Y + 1 IF Y < 40 GOTO L6 ENDIF #X = #X + 1 IF #X <10 GOTO L4 ENDIF NOTE "Complete!" 程序中有两点疑惑 1.一个是执行时间居然好几秒,而我想在0.1s甚至0.05s就完成计算。 2.还有就是我想用数组完成一些数值的比较运算,而TABLE型确实存储 字符串型的,所以我先用NUMTOSTR将数值先转成字符存在TABLE里,再 在循环里STRTONUM换成数值进行运算,这个办法好笨好累。 我接触FIX不久,可能这些可以通过别的办法实现 那位大虾知道的麻烦相告,谢谢!

网友A:
试一下下面的程序: 下      DECLARE #X NUMERIC PICTURE   DECLARE #Y NUMERIC PICTURE   DECLARE #BUFFER[10][40] TABLE PICTURE   #Y = 0 #X =0 &L4  IF #X <10   &L6   IF Y < 40   #BUFFER[#X][#Y] = "0.000"   #Y = #Y + 1   GOTO L6   ENDIF   #X = #X + 1   GOTO L4   ENDIF   NOTE "C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