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电保存数据

楼主(2002-10-10):
本人在做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当fix程序运行时,突然断电,无法保存数据,请问如何解决。 请求给与帮助? 多多感谢!

网友A(2002-01-01):
配一台UPS好了

网友B(2002-05-22):
我曾用dde将 数据存到excel中.断电重启动后 再从excel中读回数据,可以完成此功能,感觉不够完美.有谁知道 清指教

网友A:
通过ODBc方式和历史曲线方式可以可以实现

网友B:
bjdjkj你好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 如:odbc中 的驱动程序怎 写? 历史曲线怎样读回? 小弟 不胜感谢

网友A:
数据应该可以保存呀 除非你用SIM驱动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将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ODBC) 具体方法是用ADO来实现,可参考ifix电子图书的ADO部分

网友C(2002-10-10):
用配方实现,先在配方中定义需要保存数值的变量,用程序块定期upload此配方。启动fix时在主界面中download配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