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4AD的数值

楼主(2002-10-10):
请问各位大吓: ¥、4--20MA在4AD中的数值是多少怎么样才能得温度和压力用什么公式

网友A:
以模块的BMF#0=H3331为例,只启用CH1通道,4——20mA代表数字量0——1000 温度测量选用FX2N—4AD—PT(TC)模块 如压力传感器4——20mA代表0——1。0Mpa,则按此对应数字量0——1000代表0——1。0Mpa,请根据实际修正。 技术问题您可以与我联系 电话:13922868051 电邮:cnabcd@163.com 周先生

网友B(2007-04-28):
4——20mA代表数字量0——1000????是0——4000
不要挖坑

网友C:
4——20mA代表数字量0——1000????是0——4000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