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HELON公司LNS开发中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2-10-10):
衣卓你好 我是lonworks的一名初学者,学习过程中有些问题向你请教,如能得到你的解答,万分感谢! 我的问题1:通过使用lns activex我开发了一个本地的lns application,我将该程序打包时是否只需要打包该activex 控件? 2.lns application是什么样的一个运行过程?是否是我的lns application向com接口调用方法,lns server或data server接到该请求后,由lns server或data server完成相关操作?这样的话就是进程外调用了 3.开发一个lightweight lns application的话,是否只需要activex控件,不需要lns server,因为我觉得lightweight lns application最终是调用另一台机器上的lns server来完成相关操作的? 问的问题很幼稚,请您见谅 谢谢

网友A:
1)当然除了LNS控件外,还需要application中用到的其它控件 2)lns application中调用方法,由LNS Server完成其它工作。 3)做个实验试一下

网友B:
Hi, 在中国工控网上看到您所发问的关于LNS开发上的问题,个人不自量力做一些个人的看法发表: 问题1:通过使用lns activex我开发了一个本地的lns application,我将该程序打包时是否只需要打包该activex 控件? 个人浅见:Package LcaObjectServer 这个ActiveX Control 是最后在Deploy 您所开发的LNS Application必定要做的事。 此外,如果您要发布(Deploy)您的LNS Application时,还需要购买Echelon公司的Echelon LNS Redistribution Kit for Windows 这是一个独立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发布LNS Server Object。 当然,这也包括了三种类型的Client。(Local Client 、 Full Client及 Lightweight Client) 其中,在LNS Server 发布的相关授权事宜,还牵涉了您需支付给Echelon公司的相关权利金费用等。 关于这个部份,个人已经将相关信息整理成电子文件档案。(若您有需要,可以透过E-Mail我很乐意发给您做为参考) 问题2:lns application是什么样的一个运行过程? 个人浅见:这个问题的范围太大了。我想,您得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诸如:LNS Application运行过程的哪个部份。) 一般 Base on LNS的Application都与LNS Object Server脱不了太大的关系。 由于LNS 算是 Echelon公司为LonWorks厂商所打造出来的一个Windows平台下的HMI及Networks Management等相关的平台。 [注]个人浅见:以往这个LNS是在一个名为NSS的核心蕊片中。像是以往PCNSS与NSS-10等产品。 当时的发展空间,碍于PC在CPU等相关资源极为不足的情况下。将所有关于LonWorks 网络服务(Network Service)建置在硬件上。 如今,PC的相关资源强大的情况下,再建立在硬件上便有诸多的不便与极限。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LNS平台算得上是已经做过重大改版后的NSS了。 问题3.开发一个lightweight lns application的话,是否只需要activex控件,不需要lns server,因为我觉得lightweight lns application最终是调用另一台机器上的lns server来完成相关操作的? 个人浅见:不管您的LNS Application是属于任何一种Client。都将会需要用到LNS Object Server这个ActiveX Control。 尽管在Lightweight Client最终会用到的是其它机器上的LNS Server。 但LNS Server主要的功能,我个不仅是在Client Type的区别。 关键似乎应该是:如果有LNS Server 在本地机器上 (Local Machine),则在本地就可以有LNS Database。您所有的LonWorks 网络的相关组态(Configuration)讯息皆会在Local存有一份。 有了LNS Server,您便可应用于Local、Full Client、Lightweight Client。 最后,相关于各种的Client Type。Lightweight Client最后是调用远程(Remote)机器上的LNS Database(透过LNS Server来存取)。这当然最终的通讯协议则是使用TCP/IP了。 大概的状况就是如此。希望有解释出您想要了解的答案。

网友C:
感谢台湾Tome Yeh先生的大力支持。 另外发布LNS Server,除了购买Echelon LNS Redistribution Kit for Windows之外,也可使用其它基于LNS的网络管理工具,如LonMaker3等,可自行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见产品手册)

网友D:
Tome Yeh先生你好,引用“   关于这个部份,个人已经将相关信息整理成电子文件档案。(若您有需要,可以透过E-Mail我很乐意发给您做为参考)“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了。我的email:rejoicewan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