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2-10-10):
我想问一下,要求输出4-20ma的液位传感器;电容式的是不是容易漂移;2000左右的价格是不是贵;引压式的1600左右贵不贵

网友A:
看你用的场合不同,最好不用电容式。进口的价格要贵。

网友B:
本公司提供的液位传感器比你提供的价格便宜,硅压租原理,性能稳定,质量可靠。具体可以和我们联系:0755-83104666 魏先生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在污水上;是一个项目 我一直比较怀疑电容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电容式的变送器并不是不好,只是二型和三型的都存在漂移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已淘汰了,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用,用智能式的最好,只是价格很贵,三型的现在只值1000--2000,需要帮忙,可以将检测参数发给我, zsjemail@wes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