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提高FIX的通讯能力

楼主(2002-10-11):
我的FIX SCADA NODE用于LCU(DNP协议)及电力智能表(MODBUS)协议 由于数据量较大,经常出现数据错误。请教如何提高FIX的通讯能力。 我使用无限开发版2。2,点以AR点为主。

网友A:
增大数据库中输入块的扫描时间,把每批传送的字节数减少,增长应答时间。

网友B:
什么叫增长应答时间 怎样判断每批传送的字节数 增大扫描时间不就降低了监控系统的灵敏度了吗 而且我发现由于数据量的不同,扫描周期并不由事先定的来实现 数据量越大扫描周期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