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220AC/110AC为220AC/100AC。

楼主(2002-10-11):
现在我需要使用100VAC,功率大概是2瓦。但市面上只能买到220/110AC,使用的是抽头式的变压方式,那我如何添加些元件(分压或降压)得到100AC。谢谢了。

网友A:
用两个电阻就能分压得到,R1:R2=10:1 或用一个可调电阻,最好是用自偶调压器。

楼主:
分压比我知道。我所要知道的是如何选择电阻的功率。所需的输出为110VAC/10。5VA。那我需要购买耐压为220VAC(或高于110VAC即可),电阻值为多少,功率为多大的电阻才能保证功耗低,发热小?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