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西门子编程电缆

楼主(2002-10-11):
我们单位最近搞来一套淘汰西门子PLC,CPU是:6ES5 102-8MA02,CPU 102,S5-100U系列 ,通讯模块是 6ES5 521-8MA22。我的PC机上已经装了STEP5,欲和PLC联接上,请问该用什么样型号的电缆?怎么买?pondsboss@163.com

网友A:
S5编程电缆200元/套,S5编程软件100元(S5全系列),邮费另计。

楼主:
你要的太贵了~~~`没那价的~~~   S5编程电缆就一根线啊~~~~`50元差不多了哦~~~

楼主:
50元的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楼主:
RS232C电缆,自己制作,9针头。不花一分钱。 S5比较差,经常死机的,特别是通信,没几天就死掉了,要重新启动。 我原来公司有一电源屏的LOGO!坏了,买了新的没人会换(够猪的,连换都不会),请其他公司的人换一下花700元,买一跟编程电缆500元,哈哈,,想当初对我好点也不会这么冤枉了~~~~

网友B:
您的不花一分钱的S5电缆有没有从PC接到过PLC上试过, 要是能连通的话,估计所有的S5电缆都不要钱了! 要自己做的话至少要花钱卖芯片. 不要随便相信外行的话.

楼主:
最简单的也要几块钱,两个头你总要买吧。。。5元以内可以100%成功。在德国的一个论坛我发现一个图,只要两个电阻,可谓最简,但我没有实战过。

楼主:
840C朋友,不知你能否详细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B:
不是这么简单的, PC机是RS232电压信号, S5 PLC是 是20mA电流环信号,(S5PLC用电流信号而不用电压信号,是因为电流信号不随距离而衰减,所以S5的扩展可以直接到600m, 而不需加中继器, 但S7系列就改为电压信号了,因为成本高),电缆上要做一个信号转换,正规产品的需要几块芯片和一块电路板,要只用几个电阻的东西,很容易烧毁PLC的接口.现场维修中经常发现CPU接口不能联机,多半是这种原因造成的.正规电缆价格就一千多块钱, 一块CPU928 两万多, CPU943也一万多.比较以下就知道值不值了.

网友A:
我在此声明,电缆中包含完整232到20mA电流环电路,我以前经过实战。只是自己加工,价格没有德国人要得那么很。这中间的电路板也可用做232---电流环转换电路用,可加长通信距离。不过目前我还未有打算将电路板单独出售。非常感谢HANWA能解释了一下S5编程电缆的复杂性,不至于让别人误以为我一根线,几个电阻就卖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请尽快和我联系

网友A:
有需要的吗?

网友C(2007-03-21):
S5的性能是非常稳定的,但如果你的PLC工作已经超过了10年.这时候如是间中出现问题是正常的了,
深圳忠澳机电
QQ294326901

网友D:
不花钱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2010-01-29):
我想买一根S5的编程电缆,请哪位能提供供应信息?谢了!

网友E:
我想买一根S5的编程电缆,什么型号?价格?联系方式?谢了!  邮箱:fydd35@163.com

网友F:
西门子PLC 王小姐QQ:1134371106

网友G:
波特率不是很高的话,一般是可以做的,可以动手自己做一根。多查一下资料,销售商一般卖给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G:
再补充一点,自己做的不太好看。通信不上,或烧毁接口,一般是设置有问题和接线有问题,千万注意芯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