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变频器输出异常

楼主(2002-10-11):
我单位的KEB变频器有输出,但调整频率输出无变化,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更换变频器,我在单位碰到好几台.

网友B:
去找代表处,021-52574020

网友C(2004-07-06):
科比电话变了,请上www.keb.cn查询

网友D:
曾经是我: 可以和我处联系,电话0571-85353599

网友E:
板子上问题,我们碰到过好多台。

网友F:
有可能是你的接线或参数的问题

网友G:
你恢复到面板操作试试

网友G:
再查看基本频率和最大频率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H:
KEB的机器这是老问题了,经常出现的,基本是功率板坏了!!!!!!!!!

网友F(2004-08-17):
楼上的兄弟,你说错了。我是KEB维保中心的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