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7230的使用问题,求救

楼主(2002-10-11):
我是一个初学者, 我在用7230时遇到如下问题,想向斑竹求教: 1、7230的初始化是否是使用register_card即可? 2、我的7230和三块AD相连,其中7230的三个输出口连着三块AD的片选端脚,可是我编程时,向这三个口写1,这三个口的电平为低0.6伏,写0时,电平只有0伏,发现问题后,我单独测7230,(即不联AD),向输入口写1时,为0.6伏(这个正常),写0时,电平变化不定为1点几伏。这个问题我也没搞懂。 请斑竹赐教

楼主:
上面帖子有的地方写错了,改正如下: /////////////////////////////////////////////////////// 我是一个初学者, 我在用7230时遇到如下问题,想向斑竹求教: 1、7230的初始化是否使用register_card即可? 2、我的7230和三块AD相连,其中7230的三个输出口连着三块AD的片选端脚,可是我编程时,向这三个口写1,这三个口的电平为0.6伏,写0时,电平为1点几伏,发现问题后,我单独测7230,(即不联AD),向输入口写1时,为0.6伏(这个正常),写0时,电平变化不定为1点几伏。这个问题我也没搞懂。 请斑竹赐教

网友A:
1.是的。 2.7230的DO为隔离DO,你接线是否正确?是否接了VDD和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