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通讯问题---死机现象!!!

楼主(2002-10-11):
朋友们好!   我现在用VB作了一个对OMRON CPM2A的上位监控软件(二者通过CIF01模块联系起来的),而且CPM2A下面我又挂了一台华为TD2000的变频器(二者用的是无协议通讯,通过CPM2A的RS232端口连接的)。我现在把三者连到了一起,可是出现了下面的现象,不知道如何解决?   1。当我单独的让上位机和CPM2A通讯时,很正常,可以时时监控PLC,也可以改写数据。   2。当我单独的让CPM2A和TD2000变频器通讯时,也很正常,可以开机,关机,点动开机/关机,故障复位,设定频率,读当前的运行频率/转速/电压/电流等。   3。但是我一把三者联系起来后,我通过上位机点击按钮向CPM2A发送开机命令,如果给变频器设定的频率大时,会出现变频器运行不到设定的频率上位机里面的监控软件就好象死一样,什么按钮都点不动了(无效了!),但是计算机并没有死机,还可以切换到别的窗口;如果是给变频器设定的频率小一点,就不会出现上面的现象,例如设定5HZ,我试了一般大于10HZ就会出现上位界面死机的现象!      朋友,谁能帮帮我解决问题?谢谢了!   我的:luyaff@163.com

网友A:
请将OMRON CPM2A与TD2000等设备的数据接口是什么样的?这样我们会比较好理解点.

楼主:
1。上位机通过CIF01适配器和CPM2A的编程口连接,用的VB的MSCOMM控件联系的CPM2A的端口数据是:波特率9600B/S,7个数据位,E校验,2个停止位。 2。变频器是通过电缆直接连接到CPM2A的RS232端口的,用的是无协议通讯,变频器的数据格式为: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波特率为9600B/S。

网友A:
多你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是上位机的数据帧与变频器的数据帧不同而造成不通信,并没有死机。你可以试试让其相同的数据帧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