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读取颜色

楼主(2002-10-12):
各位大侠,如何读取颜色的RGB,将RGB的值存到数据源中。小弟做的是隧道控制界面,要把选取颜色的RGB写到可变情报板上,望各位大侠指点,很急啊! 小弟的EMAIL是huangsx@supcon.com,hsx7924@vip.sina.com

网友A:
可以将这种颜色先拷到画笔里,用自定义颜色界面查看RGB各项值,再在ifix中按照查到的数值输入即得到所需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