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加模拟输入量

楼主(2002-10-12):
关于投矾量(L/H)的累加量是否可以用TT,它是误差大吗,要做累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2002-07-18):
可以用TT块 可以通过设置扫描周期,定时段给定可控信号,来核对误差量。

楼主:
你好!   先谢谢你的回答,用TT块累加流量但对重启电脑后数据丢失又如何做好呢?有好办法吗,具体怎样? 不清楚几种仪表同样输出10MA信号但经PLC后再经组态软件后在电脑上会显示不同的值,到底PLC中语句是怎样的?或这是在FIX中设置。你就举你知道的例子吧,非常焦急等待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B(2002-10-12):
用配方定时保存数据。开机时在起始画面下载配方即可恢复原累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