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DeviceNet上的信息读到PC中去,经过处理之后再送回DeviceNet,请问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2002-10-12):
我想将DeviceNet上的信息读到PC中去,经过处理之后再送回DeviceNet,请问应该如何实现?需要使用什么语言编程? 需要什么硬件?那位前辈知道,能否告知?

网友A:
要把信息读到PC中去,最起码得有块DeviceNet的接口卡,不知你是准备自己开发DeviceNet系统还是要买现成的?具体需要读什么数据?ODVA China的人最近经常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A: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一个类似于网络分析仪一样的模块 如果你不需要保证数据全部不丢,而只是用着实验,我觉得你用 串口就好了,这样成本最低了,当然买一块接口卡可能更方便。 我在开发DEVICENET的时候就是自己先开发了一个简易的网络分析仪, 这样可以看到总线上来来去去的数据,一个节点如何连接,如何 拉换数据一目了然。